6.18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6-19):
    型号:联想Y40-70
    故障:花屏
    维修过程:测试发现确实是花屏,看起来是雪花点,为了确定故障,先在设备管理器禁用显卡,发现不行,虽然禁用了显卡后显示不再有雪花点,但是显卡打感叹号,而且不管是禁用集显或者是独显都是一样,只好拆机看了一下,将独显供电断开后,开机也能显示,进系统还是雪花点,设备管理器已经只有集显,判断是CPU的集显坏了。退给客户。

    型号:华硕ZX60V
    故障:进水,花屏
    维修过程: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但还能开机,拆开看了一下进水不严重,洗干净烤干了后,开机还是花屏 ,看样子有点像显存,于是先重做了显存,结果六颗显存颗粒做完了都还是一样,刚好手上也还有一台同样的机器,只是版本不同,但是显卡是一样。也是显卡这边有问题的。为了判断故障,毕竟这个显卡这么贵,把两块板的显卡对调了,花屏的显卡做到另一台机也还是花屏,另一台的显卡做过来后显示正常,说明是显卡本身坏导致的花屏,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在订一个显卡给另一台机就可以了。

    型号:联想E45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看电流0.020,说明公共点那些应该是有的,直接拆机测待机3V 5V。发现5V正常,3V只有0.6V。打值没有短路,直接更换待机芯片,打值都正常后上电自动触发,接屏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OK。

    型号:联想G40-70
    故障:不触发 待机电流0.200
    维修过程:这个电流一看就是短路了,这个机以前都是爱烧U的,所以先打了一下USB数据对地值看看先,打值正常,拆机后测试待机并没有短路,其他电感也都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测试3V在眺,而且发热异常,再次打值发现3VLP对地值只有30多。不正常,打开图纸找了下,这个电压有去到声卡,拆掉声卡后打值恢复400多,上电电流不在偏高,触发也有跳变,找了个声卡装上后,进系统测试声音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R540U
    故障:时显时不显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是通病了,板号X540UP,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是说是进系统用一段时间就黑屏的,直连R0633就可以。

    型号:华硕X541N
    故障:不显示,触发0.200左右电流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有一个2R2的电阻被灰层腐蚀的已经掉了 ,也懒得找图纸看,直接刮刮后找了一个2R2的电阻装上,打值没有短路的地方上电,电流一路小跑,接屏显示正常。

    型号:华硕A441U
    故障:上电完全没有电流
    维修过程:拆机测到保隔没有导通,测试充电芯片条件都正常,公共点没有短路,拆掉保护隔离的N管G级有一个1M接地电阻后,再次上电保隔已经产生并且自动上电。保隔G级已经有25V,我也没去研究过这个问题,只是以前修到很多都是拆了这个电阻就能升压到25V。装机测试充电也正常,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K550J
    故障:不触发  电流0.020
    维修过程:拆机先测试EC的条件14脚复位0.6V,不对,测17脚也是0.6V,也不对,测EC供电只要0.6V。往前查+3VA_EC来自于PU9100,测试PU9100的3脚已经有3.3V的高电平,但却没有输出+3VA_EC。换掉PU9100后再次上电测试,+3VA_EC已经正常,触发显示,进系统测试都OK。

    型号:联想 小新 Air 12
    故障:经常认不到无线网卡
    维修过程:客户说是以前被人家修过,就认不到无线,拆机发现明明是进水机,谁都还没干。无线网卡接口腐蚀 ,屏接口腐蚀 ,洗干净烤干后,把接口刮刮刮,在重新加焊后,打值都正常,上电进系统测试无线网卡已经认到了,多重启几次也可以。

网友:
这个厉害,刮骨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