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B250M PRO_VD 版号MS-7A74点位图,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20-06-19):
                               求V星B250M PRO_VD    版号MS-7A74点位图,急急急急急急

急用这个点位图,有的朋友分享下,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08742-1-1.html

图纸有了,找不到位置,需要点位图,

网友B:
分享 估计悬了   别人都是卖点位的   200系列  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享 估计悬了   别人都是卖点位的   200系列  40

这个主板修好才给同行报价40了,买个点位图要40还赚啥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修好才给同行报价40了,买个点位图要40还赚啥钱

那慢慢摸索吧
我昨天遇见的150主板的  也是得买点位才行
点位钱  同行出 维修费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慢慢摸索吧
我昨天遇见的150主板的  也是得买点位才行
点位钱  同行出 维修费30

已经修好了,没有VPP25导致的全板无供电,已经通过修改电路修好,可以等半个小时看我发的修好的帖子

网友:
修主板不挣钱呀,,,

网友D(2020-10-08):
今天修到一片V星B250M PRO-V 主板,故障现象:开机出现USB 错误15秒关机,我们知道这都是OC#信号出错搞的鬼,看电路图跑线路查到OC#5:1.14V(正常为3.3V),其上下拉电阻分别拆下测量,发现上拉电阻R292阻值增大为100K,换了一个10K电阻上去,开机"嘀“一声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到一片V星B250M PRO-V 主板,故障现象:开机出现USB 错误15秒关机,我们知道这都是OC#信号出错搞的 ...

这种问题换啥电阻,太麻烦,直接把上拉电阻短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