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网驰950 2G D5 HIDM口 部分主板不亮

楼主(2020-06-19):
故障现象  拆机显卡 插到 1000多的主板 以上都亮   插到B85  H81 百元主板不亮      有大哥有好的BIOS吗  发一下 非常感谢   3032016693@qq.com

网友:
这个 卡有通病吗

网友A:
试试这个BIOS, 记得保存旧的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09160/2091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BIOS, 记得保存旧的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09160/209160

好的 感谢

网友:
跟BIOS没关系,查电路吧。最大的可能是核心坏了。1×  4×  8×   16×看看哪个不行,还有就是耦合电容的问题,排除掉显卡供电跟信号线短路开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查一下耦合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