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b300 显示灰暗

楼主(2020-06-19):
s19b300 一直用的好好  今早开机就成这样了 图像内容有 背光正常 但是一层灰暗  这种故障一下子难判断  拆了量里面电压都正常 不会是屏问题吧

网友:
这种情况换屏吧。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A:
解决了 原来是屏上的vGp电容击穿 保险电阻熔断  换之  ok 测电压在10v

网友:
修到过电容短路的,也是会把塑料纸穿孔。

网友:
观察很细,可能是那个电容吧

网友:
我有台AOC也是一样,卖废品了

网友:
明显的问题比较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原来是屏上的vGp电容击穿 保险电阻熔断  换之  ok 测电压在10v

是换的C35吗?容量如何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换的C35吗?容量如何确定的?......

看个头差不多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个头差不多就换

也只能估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