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老翰士奇显示器不定时花屏

楼主(2020-06-19):
  闲鱼50块同城抱了一台翰视奇HG281D显示器回家,状况是开机过个几分钟到10几分钟会花屏,满屏彩色竖线,操作电脑屏幕无变化
  测试LVDS电压5V,3.3V正常,VGH 25V,VGL -10V,驱动板到屏边条大都是1.2V, 2.3V,屏线擦拭过没问题,下一步怎么修没有头绪了,还求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A:
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主板跟驱动板有通用的吗?手上没有,淘宝买了不是这问题又怕浪费

网友B:
屏本身坏了,估计修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本身坏了,估计修不了

应该不会吧,有时候能正常用半个小时都不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吧,有时候能正常用半个小时都不花

那有超过一个小时多,不花屏的时候吗,,,

网友:
显示芯片类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有超过一个小时多,不花屏的时候吗,,,

现在新发现这情况了,逻辑板到屏边板有两条排插,只插右边的右边能显示,两边都插上花屏,只插左边没显示,大概是什么问题呢?换逻辑板管用吗

网友:
换逻辑板管没用,,,,,,

网友:
这种应该没有价值维修了

网友:
发黑看了不爽的焊点就重新焊一遍,搞不好就修好了

网友:
屏背板主芯片换下试试,屏型号多少

网友(2020-07-19):
屏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