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250MH全程无图纸维修!!!

楼主(2020-06-19):
首先机器的型号  联想IB250MH VER;1.0
开机测量各大供电,发现↓↓↓↓↓
很明显,是VCCIO  VCCSA  VCORE VGGGT(没有图纸,如有错误请指出)
根据经验,一般VCCIO出来后其余电压才会输出,那么,先来看cpu下方这个供电↓↓↓↓↓
芯片型号UP1539Q,嗯........找不到数据手册,找不到使用的机型,总之啥都没有,,,,,,
先瞅瞅吧,,还是根据经验,Q68和Q67这两个管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测量发现,Q68  2脚接地,1脚通过过线孔去往某处,3脚链接Q67  1脚控制Q67,Q67第2脚接地,3脚通过电阻链接芯片14脚,我判断此处为开启,测量q68  1脚0V,Q67导通将开启拉低,因为没有图纸,所以我决定,直接拆除Q67,强制开启,拆除后Q67第3脚1.24V,电感已输出电压1.05V↓↓↓↓↓
偷个懒哈,不过这里输出后,另外三组仍然没有。。。。。。继续往上查吧
芯片型号不晓得,丝印3321,仍然找不到资料,不过我一眼就看到了由Q43  Q38  Q37  Q35  Q33组成的控制电路,看下图↓
画的不是很好,见谅哈。(另外芯片三脚其实是有一个103电阻提供上拉,忘了画了,一脚有外置上拉设计的焊盘但没有装电阻,应该是芯片内部上拉)
看图可以得知,现在关键就在Q35,Q35没有导通,所以Q37导通后无法接地,关闭Q38 Q43,测量发现Q35控制极对地005

这里当然不可能对地,所以,某个芯片有短路,不过,我还是想挣扎一下,试试不换能不能行,然后我把Q35挪开,直接一根铜丝连接两端,开机输出正常,不过CPU供电依然没有

好吧,果然偷懒要不得,上烧机线,咱瞧瞧谁挂了

走线很细,也不敢加大电压,,担心二次烧毁,就1V慢慢来吧,大约二三十秒,摸到左边的IO 8629E有轻微发烫,真的很轻微,我都以为是错觉,不过还是直接拆掉

再测量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同时再开机,CPU供电已经输出

找芯片盒,没有,找料板,没有,找......不找了,tb订起,台式机应该不带程序,不过真的贵啊,带运费将近50(38+8),这还是没发顺丰

对了,这个板子有两个IO,开机或许是另一个8893E控制,所以拆掉一个仍然可以开机,另外供电正常输出是我将VCCIO/VCCSA强制开启,已经不归IO管了如果恢复过去肯定没输出。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后续芯片到了我再发上来最后结果,觉得有帮助就加个分吧

后续:换上就好了,不过我突然发现这机器有图纸有点位233333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我从word文档里复制过来导致的吧,我也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我从word文档里复制过来导致的吧,我也删不掉

已删除

网友:
是ATX_PWROK被IO拉低了

网友:
拆了IO还能开机?怪的,IT8893E是PCI转换芯片吧

网友B:
芯片真的好贵啊,我们这给商家修个台板才收四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真的好贵啊,我们这给商家修个台板才收四十

哪有固定价格的,今天刚修了张H61报165.教学平台上用的

网友:
联想台式机的主板多为V星代工,可以到某宝购买到图纸,买份图纸才好分析吧还不用跑线,现在就烦戴尔和宏碁台式机图纸和芯片数据手册都没

网友:
经验相当老道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2020-08-27):
IT8893E 确实是PCI转换芯片,我的这块板没有装PCI也没有装8893.

网友C:
图纸 点位 在哪里 给个链接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纸 点位 在哪里 给个链接呗 谢谢

联想主板IB250MH 点位图和电路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396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试一下,我找到的时候已经修好了,所以没有下载,不确定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主板IB250MH 点位图和电路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396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我眼瞎,没看到。我去淘宝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主板IB250MH 点位图和电路图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3969-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还好,机器弄好了,要不郁闷死了

网友:
你说的3321丝印应该就是TPS53321 是由内部上下MOS完成了。外部只有一个电感。

如有不对之处,还望指出。

903.13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