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PRO_VD 版号MS-7A74没内存供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6-19):
                                                 V星B250M PRO_VD 版号MS-7A74没内存供电不显示维修

故障:开机不显示。

经过测量发现内存供电只有0.15V,点位图卖40一张,买不起啊,
给同行才报价40,慢慢研究吧,

找到问题,
找到图纸

测量12脚VDD正常,7脚和8脚无电压,追查VPP_VR_PG

由U30的1脚输出,受控于双mos管Q26,测量芯片3脚VPP25无输出,8脚VPP_EN无电压,继续追查,受控于Q113双MOS管,拆掉还是没有
电压,那就是芯片的问题了。这种主板太新,芯片也不好找,想想办法
这个是2.5V,我可以改个电压和PG信号不就行了,试试干,

找到3.3V待机电压,接了一个二极管,发现电压2.97V,太高,直接串联两个二极管,测量电压2.2V多,有点低了,先不管试试再说,接一根线从
二极管的一端连接到U30的第3脚或者L38上面,芯片也得拆掉,1脚PG连接到5V上面作为PG信号用。

连好之后就是这样,

连接好插电开机居然亮了,
看来这个改电路方法可行,虽然电压低了点,但是可以用。
维修结束,感觉可以麻烦加个分。

网友:
新的主线或2.5v错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就是这样飞线丑了点

网友(2020-08-18):
楼主厉害了,为什么不继续追查下去呢,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发出VPP_EN

网友:
我就想知道没有点位图怎么查的元器件文职

网友:
厉害了,这个还真能改啊

网友:
你这样修肯定不能稳定,买芯片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