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贴 供电电路

楼主(2020-06-19):
自学新人有个疑惑,主供电19v在供电电路中最后会变成1.35 1.5v等电压是在供电电路的哪一部变成的?是从供电芯片最终输出还是保隔电路后级?

网友A:
淘宝买一本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看看吧,19V进来 经过保护隔离产生公共点(自导通产生的)(总供电,这样理解),然后由待机电路比如51125产生待机3V5V  由待机3V 5V去转换为工作需要的3V5V(EC控制较多)和5V转换为小的一点几V。 CPU供电 显卡供电等大电流的供电是19C由PWM电路转换。
请在论坛搜索以下关键字 仁宝保护隔离  仁宝点火回路    笔记本待机电路   51125工作条件   笔记本内存供电  笔记本显卡供电  笔记本网卡供电  笔记本CPU供电 笔记本总线供电  系统管家供电  锁相环  笔记本时序  充电电路 开机自检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本迅维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看看吧,19V进来 经过保护隔离产生公共点(自导通产生的)(总供电,这样理解),然后由待机电路比如51125产生待机3V5V  由待机3V 5V去转换为工作需要的3V5V(EC控制较多)和5V转换为小的一点几V。 CPU供电 显卡供电等大电流的供电是19C由PWM电路转换。
请在论坛搜索以下关键字 仁宝保护隔离  仁宝点火回路    笔记本待机电路   51125工作条件   笔记本内存供电  笔记本显卡供电  笔记本网卡供电  笔记本CPU供电 笔记本总线供电  系统管家供电  锁相环  笔记本时序  充电电路 开机自检流程

感谢老哥的解答,有一点问题,保隔电路最后也会流到芯片,这个个电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老哥的解答,有一点问题,保隔电路最后也会流到芯片,这个个电是用来干嘛的。

你就当保护隔离就相当于保险管吧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预供电 后面有短路就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