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和别人的显示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0-06-19):
怎么不显示具体是哪个通道正常,哪个通道不正常????

参数用错了??? 求指导????

网友A:
测试结果保存在文本里了,这个只是给你列出了具体地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结果保存在文本里了,这个只是给你列出了具体地址线

文本怎么查看?

网友:
nano report.txt应该是这个命令

网友:
楼主得了解一下linux基本指令再用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