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版号2936 充电芯片烧坏

楼主(2020-06-19):
a1278 版号2936 同行自买电池 安装后 充电芯片烧了个洞  17脚烧断 17脚相连的电阻坏   料板上拆了个6259 换上 补好线 换上电阻  插上适配器 小绿灯亮起来 按开机键不开机 插电池 可以开机进系统 提示未充电  找到图纸点位 一阵 测试发现6259 外围都是好的  难道是补电阻的时候 把旁边一个 玻璃状的芯片搞碎了  用烙铁把上面的白胶去掉看 影响不大  实在不想拆主板 从料板上又找了个isl6259  换上  然后重新补线  接电绿灯亮  接上电池再接电等了几秒 橙色等亮起 开机进系统测试充电正常  估计还是料板的芯片不可靠  简单问题 浪费时间了。。。。。。。

网友:
厉害,修好了苹果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