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S V29 REV3.1 5V 12V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20-06-19):
先查12V短路,经测量12V对地电阻几十欧,正常应该15K左右,一个上管D514击穿,拆了还短路,再查2个固态电容,也坏了,再测,阻值有回升,但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阻值,测CPU供电ICUP6203B,大概测量了几个脚,发现19202122等脚对地阻值不正常,判断已坏,全部换上后再测阻值恢复正常15K左右。
再来查5V短路,测量5V对地电阻十几欧,正常应该有7K左右,首先发现UP1504T3.4脚击穿),拆下再测继续短路中,经检查发现内存供电ICRT8120A(3.4脚击穿)5脚相连的一个2.2电阻烧了,拆下再测还短路,晕了,查USB相关,发现三个USB芯片C96也坏了,拆了后再量阻值恢复正常。
把所有元件换上后,保险起见再测量一下,居然又短路,1K左右,明明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啊?把26.3V560的电容拆下测量,果然又是电容问题,应该是受热后出现问题了。
换好后确保没有问题,通电开机,正常点亮,至此,维修完毕。
有人会问我,花这么多精力,坏这么多元件,值得修吗?咱维修人就是倔,既然动手了,就不考虑别的,不修好誓不罢休。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一次坏这么多,修好也不知道能用多久哦。

网友:
经验充足,大神级别

网友:
哇噻 这个板怎么坏这么多东西 都经历是什么才会这样的?

网友:
坏的有点多,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0-10-15):
电容在板上怎么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