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341p cpu供电芯片挂了。求个图纸。

楼主(2020-06-19):
la-d341p  cpu供电芯片挂了。求个图纸。  芯片是ncp81208。网上查了主供电短路。

Enigma -5 -5 你所有的贴在求!灌水!!!

网友:
不用图了,5V相关的都测一遍,排完还要看看CPU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遇到个 进水的  无CPU供电 但是显卡供电有  难搞啊  啊啊

网友(2020-09-04):
这机0.06电流通病了。CPU电压有问题。ncp81208 VCC短了,我的换了ncp81208正常显示。但是会提示USB端口上的电涌异常,唉,打值、电压都正常,还不知道哪里也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