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x2s,充电巨慢,无线充电没法使用

楼主(2020-06-19):
小板换过尾插,换过充电宝排线,连小板上的充电ic我都换了,可是还是不行,充电非常慢,六个钟以上,无线充电座子都是正常的,可是就是不能用,老哥们有没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电源坏了pmi8998

网友A:
真的

,可是能充电呀!

网友:
不会,回复帮顶下加个分

网友B:
考虑主板上的充电IC啊,先看看漏电不。。。测一下无线的线路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主板上的充电IC啊,先看看漏电不。。。测一下无线的线路呗

换了一个电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是能充电呀!

协助电源换一个试试,不是PMI8998那个

网友:
是换充电 电感好的么,。。

网友(2020-08-18):
哪里的电感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