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150M-EVO触发就掉电

楼主(2020-06-19):
技嘉B150M-EVO主板,触发就掉电,还可以再次触发,还是马上掉电。。。测量主板供电只有cpu供电没有。其它供电全都出来了。。。首先刷了bios没用。测量cpu供电芯片各电压都正常en电压也是3V正常。于是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接着查看技嘉的一贯通病,看是不是电压检测异常造成的,,结果io的几个电压检测脚电压也都是正常的。。。最后想看看是不是哪个小mos拆除就能ok了。。试试吧。运气真好,下手拆了这一个mos主板就正常点亮了,呵呵呵。大家看图吧。。奇怪的是vcc1.0pch这个电压,拆不拆这个mos,它一直都是有的。我就想不明白了,为啥拆了这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这是三极管吧。估计不是它坏了,是5VSB开启了管子,使12V被拉低

网友:
s4_s5 应该输出高电平    应该查找s4—s5信号来源

网友:
三极管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