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背光四件套是哪几样 什么时候是需要全换的

楼主(2020-06-19):
6p背光四件套是哪几样 什么时候是需要全换的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是不是说搬版呢

网友:
没有可能需要全换的时候!譬如说升压电容短路,会烧了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但背光IC肯定不会坏,譬如说背光IC坏了,也最多是本体损坏,就算本体对地短路也只是会连累大电感!

网友:
升压电感 二极管 背光IC 电容

网友:
每日一学·!!谢谢分享!!!学习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