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LUS R2.0 卡在一条横线

楼主(2020-06-19):
求助一下大佬遇见一块ASUS B85-PLUS R2.0 开机后卡在一条小横杠那里就不动了,

论坛里看到了有几个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这块板子,但最后都没有下文了。不知道结果 。

跑码显示B2. 查代码 legacy option rom . 感觉是bios 问题。刷bios 不行,内存条换过了,CPU和BIOS芯片手上没有就没换。

有人说是南桥坏了,我觉的也挺像,就淘宝买了一块。

今天换上了结果还是这样啊。故障没变。我想应该没这么巧买的件也是这个故障吧。

然后找一块贴片的25q64 写上程序装上机结果不跑码,和没装芯片一个样。

这下尴尬了,不知道从那下手了。来看看大佬有没有修过同样故障的。

图片是用的坛友的,故障,跑码是一模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20-6-21 05:23):
拆除USB上的ESD,声卡,COM芯片,网卡,
bios刷过n个版本了,包括之前从同型号板上备份出来 的还是卡在光标那。

补充内容 (2020-6-21 05:24):
IO和bios芯片手上没料就没换。南桥已经换过了。

补充内容 (2020-6-26 13:01):
今天买的件到了,先换了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然后换了IO 挡光标过去。但出现了新提示
这几天拆焊多遍,已经混不清是人为故障还是原有故障了。

按下开机键12V有一下、风扇转一下,然后停两三秒自己上电。就出现下边提示。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上一次通电时检测到电源浪涌
触发华硕防喘振保护系统不受不稳定电源装置的影响

这个提示在之前就出现过多次了,反正自己用的当时就没管它。IO用的是NCT5538D-A,
一个月之前拔插显卡烧过一次IO换后用了一个月左右吧。

补充内容 (2020-6-26 13:32):
本来买的是全新BIOS 芯片想试一下到底有没有用到OTP分区。结果 到的是拆机件,还没翻新。
上机读了一下居然是ASUS的拆机件,而且是B85的拆机件。
我感觉他并没有用到OTP,换贴片的25Q64可能 是因为ID不对或者SPI列表没有我上的那个块。才不跑码。

补充内容 (2020-6-26 15:15):
我C出现一个新现象。
板上现在写的论坛里下载的0409的bios.我看这个版本的开机时间有点长就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0504,
升级完后又到挡光标那了,放电也不行。(没上网卡,折装多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网卡烧坏了)
这又是什么鬼??重写回论坛的0409又可以正常了。难道是没有彻底修好??

网友A:
换下硬件试试 可能是不兼容?换个旧版本的bios试试呢

网友:
没技术的我只能帮你顶上

网友:
读BIOS失败?

网友B:
桥和IO都可能呀,还有BIOS,不过你不应当不试BIOS的情况下,就直接换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硬件试试 可能是不兼容?换个旧版本的bios试试呢

是说换bios 芯片嘛?旧版bios 试过了,不成。

网友: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是说常规启动设备初始化不到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和IO都可能呀,还有BIOS,不过你不应当不试BIOS的情况下,就直接换桥呀

IO 之前 确实换过,用了一两个月吧。就成现在这样了。bios 没换硬件,刷bios试过了好几个版本也试了都没成。这个故障io应该测那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 之前 确实换过,用了一两个月吧。就成现在这样了。bios 没换硬件,刷bios试过了好几个版本也试了都没成。这个故障io应该测那里呢?

都点亮了……跟io关系不太大了吧

网友:
BIOS问题,你刷原版的BIOS才行。ASUS的板子兼容不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问题,你刷原版的BIOS才行。ASUS的板子兼容不很好。

我之前读出来过 一份,刷上去一样的。只是块没换过。用的原块,我用贴片的刷上去不跑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读出来过 一份,刷上去一样的。只是块没换过。用的原块,我用贴片的刷上去不跑码

你用原来的芯片刷原版的BIOS试一试。刷好后需多次上电,短接电池试机。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原来的芯片刷原版的BIOS试一试。刷好后需多次上电,短接电池试机。晶振?

现在用的是原机的,32。768嘛?

网友A:
换过硬盘没 不接硬盘进pe也一样吗 我有一块和你差不多的 卡横线 加焊了南桥

网友E:
朋友,我也遇到一块和你一样一样B85-PLUS这样的故障,几个月前的,现在可能还堆在角落里,BIOS刷过很多次了,该测的都测过了,始终没找到突破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过硬盘没 不接硬盘进pe也一样吗 我有一块和你差不多的 卡横线 加焊了南桥

接不接硬盘都这样,usb上的东西都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我也遇到一块和你一样一样B85-PLUS这样的故障,几个月前的,现在可能还堆在角落里,BIOS刷过很多次了 ...

要不翻出来研究一下?

网友:
主板上电时,跳清CMOS跳线,试试。

网友G:
适当给IO外围电路适当升温,然后上电观察看看。

网友H:
不用怀疑。桥没有读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适当给IO外围电路适当升温,然后上电观察看看。

一开始出这个问题的就是冷机这样,就在横杠那开一会再重启就下正常了。后来一直这样时就试过加热了。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不用怀疑。桥没有读到硬盘,

是的,我知道,然后呢?桥换过了,我想应该不会买到一个同故障的芯片吧,除非 这个芯片有批次问题。bios刷 了N个了。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a88也是这个情况,目前还没搞好。

网友:
BIOS问题,你刷原版的BIOS才行。

网友I:
这个和b75,z77档logo道理一样。不好搞,遇到好几片了,没有任何头绪,拆,一个个拆,com芯片开始,网卡,声卡,io,最后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问题,你刷原版的BIOS才行。

是原版的bios ,同一型号的拷出来 的。官网的好几个版本的也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b75,z77档logo道理一样。不好搞,遇到好几片了,没有任何头绪,拆,一个个拆,com芯片开始,网卡, ...

拆上到好说。只是手上没件代换,

网友:
就差IO没换何不换了试试、

网友K:
有没有检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检查各个电压是否正常、有没有偏低的

io一个月前确实烧坏过一次。换上后用了一也就一个月左右吧。还要再换一个试试

网友L:
要不插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不插个显卡试试?

之前用的就是独显。

网友M:
刷官网BIOS, 开机能进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刷官网BIOS, 开机能进BIOS吗?

是原版的bios ,同一型号的拷出来 的。官网的好几个版本的也试了。

网友:
换IO芯片应该就好了,这个问题是卡在外设了,跟IO外围电路有关

网友N:
USB防静电管子异常也会开机卡光标,PS2插口也看一下,网卡和声卡COM芯片拆一下看看先换IO

网友C:
引用 网友N:
USB防静电管子异常也会开机卡光标,PS2插口也看一下,网卡和声卡COM芯片拆一下看看先换IO

哎,洗板水洗了下松香,现在成了rtc 晶振电压不对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哎,洗板水洗了下松香,现在成了rtc 晶振电压不对了。

风枪吹一下南桥就行了,用洗板水洗南桥会不触发的。加热烘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风枪吹一下南桥就行了,用洗板水洗南桥会不触发的。加热烘干就好了

恩,回头再试试,外设接口都测过对地阻值,没发现有异常的。网卡拆下试过不行,声卡,com芯片没试。

网友O:
一片技嘉b85大板,上电挡15,小喇叭嘀嘀嘀直响。换CPU,内存。都一样,原板rom刷bios多次,有时跑码亮机,隔天或一段时间又挡15,后来拆了个64m的刷了原板备份出来的bios,到今天n多次开机都正常。正在用这板做乌班图装mats。装上了却一直跑不起来,花屏卡是GTX550ti,郁闷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一片技嘉b85大板,上电挡15,小喇叭嘀嘀嘀直响。换CPU,内存。都一样,原板rom刷bios多次,有时跑码亮机, ...

我手上没料板拆件。换新的25q64不跑码,可能要写OTP..
下午洗板水刷了下板子rtc晶振电压不对了,现门外凉着呢,明天 再弄吧。
mats多少钱买的?

网友P:
怀疑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怀疑BIOS芯片坏了

这个芯片是不是只能拆料板用?或者新的写otp?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b75,z77档logo道理一样。不好搞,遇到好几片了,没有任何头绪,拆,一个个拆,com芯片开始,网卡,声卡,io,最后干桥。

如果B2是提示启动问题 :SATA、网卡、USB

网友Q:
这种情况只有2个原因
一、bios没焊好
二、bios没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没料板拆件。换新的25q64不跑码,可能要写OTP..
下午洗板水刷了下板子rtc晶振电压不对了,现门外凉着呢,明天 再弄吧。
mats多少钱买的?

论坛里找的,花了点下载分。乌班图系统写了,但运行不起来,头疼中…

网友:
看症状是卡在引导的地方了啊

网友R: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B85,Z97都有这毛病,没搞好,IO换过,周围的排阻,也都试过,症状没有变化。有一次,有个客户自己刷BIOS刷坏了,华硕的Z97-K R2.0,没刷之前确定好的,我直接官网下载一个,刷进去开机就是左上角一个光标,本想放弃,但客户坚持说之前是好的,我就论坛下了一个别人备份的bios,没想到好了,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本想再刷官网的试试,但客户催的急,只能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读出来过 一份,刷上去一样的。只是块没换过。用的原块,我用贴片的刷上去不跑码

刷官网的BIOS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种情况只有2个原因
一、bios没焊好
二、bios没刷对

这个BIOS是直插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B85,Z97都有这毛病,没搞好,IO换过,周围的排阻,也都试过,症状没有变化。有一次 ...

继续修啊,试过了,我以前的备份的,官网下来改完的,论坛下载的都是卡光标那里。

网友I:
卡光标的b85难休。还没有结果吗,期待早日找到原因,

网友:
不像,都有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知道,然后呢?桥换过了,我想应该不会买到一个同故障的芯片吧,除非 这个芯片有批次问题。bios刷 了N个了。

网卡复位和声卡复位查了吗

网友S:
我手上有块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卡光标的b85难休。还没有结果吗,期待早日找到原因,

还没好,准备买个bios芯片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网卡复位和声卡复位查了吗

电压有,没示波器,就没上示波器测。
件折下来试过也是卡光标那。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手上有块这板、

一样故障的??还是好板转手的?

网友:
来自: 河北 来自 河北
今天买的件到了,先换了bios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然后换了IO 挡光标过去。但出现了新提示
这几天拆焊多遍,已经混不清是人为故障还是原有故障了。
按下开机键12V有一下、风扇转一下,然后停两三秒自己上电。就出现下边提示。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上一次通电时检测到电源浪涌
触发华硕防喘振保护系统不受不稳定电源装置的影响
这个提示在之前就出现过多次了,反正自己用的当时就没管它。IO用的是NCT5538D-A,
一个月之前拔插显卡烧过一次IO换后用了一个月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不接硬盘都这样,usb上的东西都不认

IO坏了,一楼有补充。

网友T:
台式主板十分之内搞不定的,直接让客户换板,修台式没什么钱赚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台式主板十分之内搞不定的,直接让客户换板,修台式没什么钱赚

恩。同意。不过这个是我自己的就研究一下吧,新手入门中

网友(2020-10-07):
power supply surges detected during the previous power on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网友:
英文提示是:12V或者5V检测电压出问题了。一般是IO的50脚和51脚。。你搞其他的干什么呀!

网友(2020-11-28):
我是不触发,是5535D的IO坏的。用好板的IO换上,就正常了。随后小苏家买了个5535D,结果就出现你这故障了。所以问题肯定是出在IO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