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挑主板

楼主(2020-06-19):
前一阵升级到了AM4平台,发现开机后没有自检动作,cpu和电源风扇正常转,主板上的灯也会亮。
排查后发现老的全汉蓝暴350不太对,在技嘉A320,A350,G41还有映泰650i上都不亮,只有跟华硕M4A88(880G)搭配才正常。关键是连到华硕那个板子后,烤机什么的都正常,应该不是负载问题。以上所有板子跟其它电源搭配全都没有问题。
我估计是电源时序问题,PG信号可能不规范,不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
拆开后控制芯片是PS113,我也搜到了它的规格书。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全汉从湾湾到了这边就成了水汉。没有PG信号吧,虚就是虚。

网友B:
你用标配400W的航嘉电源试一试。估计是电源偷工减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标配400W的航嘉电源试一试。估计是电源偷工减料了。

那些板子用台达nx350和vx270试过,都可以亮。
这个电源跟华硕的880g和athlon x4也能亮,拷机都能过。跟别的板子不行。
感觉不像是功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汉从湾湾到了这边就成了水汉。没有PG信号吧,虚就是虚。

如果没有pg信号那是不是应该所有板子都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些板子用台达nx350和vx270试过,都可以亮。
这个电源跟华硕的880g和athlon x4也能亮,拷机都能过。跟 ...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功率大小。指用此400W电源试你认为的板子(不同品牌的主板能不能过,能过就不纠结电源了,电源厂家设计时电源会大不同的)(指品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纹波太大,滤波电容失效等造成的,或者有一组电压低了

网友:
话说白了,就是电源的元器件根本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功率大小。指用此400W电源试你认为的板子(不同品牌的主板能不能过,能过就不纠结电 ...

5块主板,用其它电源全部可以亮。
还是这5块主板,用全汉的这个电源,只有华硕的主板可以亮。
所以我的理解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纹波太大,滤波电容失效等造成的,或者有一组电压低了

您说的这些因素用软件能测不?电压这块用aida64看是没啥问题。
我不是专业的,除了万用表基本没有其它设备。。。

网友E:
这种情况多半是全汉电源PG信号延迟过或过短引起的,有波的用波抓一下就清楚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多半是全汉电源PG信号延迟过或过短引起的,有波的用波抓一下就清楚明白了

我作为一个小白,手上没有这个设备
请问这个设备叫啥啊?大概多少钱?或者在哪里我能接触到?租也好请人抓也好

更新:淘宝已经找到下单了,等收到后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作为一个小白,手上没有这个设备
请问这个设备叫啥啊?大概多少钱?或者在哪里我能接触到?租也好请人 ...

波是指的示波器,一般100M的就可以 。。。。。。。

网友:
我遇到个主机不开机,换跟它同样功率的好电源也不开机,换功率小的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pg信号那是不是应该所有板子都不亮?

不是所有板子都通过电源的pg来确认电源好信号,很多板子不采用电源pg,而是改用IO或其他芯片发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C:
5块主板,用其它电源全部可以亮。
还是这5块主板,用全汉的这个电源,只有华硕的主板可以亮。
所以我的理解是电源有问题。

你去查下华硕这板图纸是不是没有采用电源PG,省得这么瞎猜。很多板子不直接采用了,所以电源的pg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网友:
具体主板具体分析  华硕一般不用atx的pg 所以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纹波太大,滤波电容失效等造成的,或者有一组电压低了

BIOS就可以瞧得见的

网友:
只能用台湾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去查下华硕这板图纸是不是没有采用电源PG,省得这么瞎猜。很多板子不直接采用了,所以电源的pg已经不是 ...

你说的对,确实是没有pg
接下来该查哪里?旁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