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2VW待机0.18

楼主(2020-06-19):
     插电0.18,测量无待机电压,是待机芯片没发出开启信号。供电有了,应该是哪儿短路了。
      一摸芯片发烫,测量芯片脚位无短路,芯片是1285A, 用1225C代换。故障依旧。难道不通用?但大佬们都说通用。感觉不是芯片的问题,不然不会电流跑得一样。
     具体测量线性电压脚阻值,均没问题。在待机芯片周围弄上松香,没发现其它发热点。满板摸了一遍也无发现。断开3.5V电感,故障依旧。
     感觉是哪儿漏电了。测线性电压发现5V线性0V,3V线性0.9V。应该就是线性后级的问题。取下芯片,烧3V线性,烧到2V时电流已跑到0.8A,开始摸板。一摸就摸到了休眠小小板发烫。
      我哭了,这个外设太小了没拆,又走了弯路。装上小小板再摸,温热。由于它高了一截,当初摸板时停留的时间太短没摸出来。具体测量发现三极管漏电了。去掉后恢复正常。

网友:
装机时发现C壳有点被这个小板顶住了,而C壳这个位置周边正好是铝箔。直接丢掉小板,就是这么直接。我们店从不装休眠信号

网友:
请问怎样在文字的中间加图片?

网友A:
厉害了 我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我是没看懂

这个小板是合盖休眠信号,3V线性供电。漏电了,所以测量阻值正常,但通电就短路。是它拉低了芯片是芯片发烫

网友:
3V线性供电

网友:
我发现还是发求助帖评论的人多点

网友B:
待机电压偏高,3v线性的问题,去了lid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压偏高,3v线性的问题,去了lid开关

我感觉这个会成为通病,设计问题

网友:
LID开关短路了,点赞

网友(2023-02-26):
我今天看帖子就有两个这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