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X50V开机屏幕不亮也关不

楼主(2020-06-19):
华硕VX50V开机屏幕不亮 也关不了机器。查了好久。ITE附近的470排阻有两根线路腐蚀了果断飞线接好,能开能关 就是屏幕不显示 外接键盘LED灯也不亮。怀疑内存坏了

拆下内置内存 改了电阻 可以亮机了,然后测试了一下午稳定

网友:
改了电阻后插了一根内存

网友A:
内置内存损坏 好像修改BIOS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内存损坏 好像修改BIOS就行

也有这个bin没刷

网友:
楼主牛,持续关注楼主希望多发些帖子

网友:
可以,有详细改的方法

网友:
最近都比较忙。各种故障的机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