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Q31电路中工作原理,AD+_G_1控制信号的作用

楼主(2020-06-19):
Q31电路中工作原理,AD+_G_1控制信号的作用,Q31的2脚为高的话Q31左边的场管导通把
DC_IN_D拉低,作用是什么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看看

网友:
DC_IN_D拉低,作用是什么,我猜测可能是适配器检测,也有可能是上电池检测

网友:
是电池和适配器转换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