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40C不开机?

楼主(2020-06-20):
接同事一台华硕笔记本K40C,他说让我给看看。故障:接电源或电池都不能开机。首先下电池用外接电源试机不亮灯;单独用电池试机也不行(同样电源电池同上也不行)(观察电源指针无变化)。拆机观察主板无人为修过,测量几处主要的位置电阻都正常(因是旧机,检查扣式电池只有2.47V,拆电池插头后短接正负极15秒,前提是主电池.内存条都取下)(短接正负极15秒后再把电池插头试机,上电短接几次后亮屏开机了,屏显提示需按F2进BIOS重新设置并保存再开机就正常了)(处理:换一新3V扣式电池后,反复试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