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无铃声维修案例

楼主(2020-06-20):
  【故障机型】iPhone7 32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手机之前维修过屏幕和信号问题,突然间发现铃声没用了。

  【故障分析】像这种情况,先看看是外放没有还是其他声音没有,如果单是外放没有的话就先排查音频功放,如果所以声音的没有的话就要先排查音频编解码器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音频。

  【维修过程】开机进系统发现手机确实没声音,外放有点都没有,试试呼叫siri也没反应,打开录音功能,尝试录音无反应。现在基本可以判断是大音频的问题了。拆机取下主板,确实如客户说的那样修过基带,应该是之前摔了之后音频芯片下面有脚位断线或者虚焊,然后客户使用了这么久之后才彻底损坏。拆下大音频芯片,果然掉了好几个点,对照鑫智造图纸看一下到底是哪些点。

  下面掉了好几个点,对照图纸发现都是有用的,没办法只能一个个飞线,补好点后,为了万无一失找一个新的大音频芯片装上,开机测试。

  【维修结果】装好开机测试打电话和外放声音都恢复正常,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老师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几个点一般摔了后松,只要一加热就断了

网友:
把原来那个再补回去呗。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