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经常暗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20):
  【故障机型】 :苹果A1466

  【故障现象】:经常用着时暗屏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一台苹果A1466,说用着时经常暗屏。

  开机,刚开一会儿,屏幕就变暗,但是背光灯还亮着,还能隐约看到文字,确认为背光问题。

  拆下后壳,测背光电压只有9V。

  拆下主板,发现背光芯片这里有进水。

  把进水电阻都拆了,清理下,发现有个电阻的焊盘腐蚀太严重。

  打开图纸看了下,R7731腐蚀焊盘都坏了,背光芯片的开启脚。

  料板上拆来补上,腐蚀的焊盘只能飞线。

  再次试机,没在出现暗屏现象。

【维修结果】

  苹果A1466经常使用中暗屏,背光芯片开启脚腐蚀,更换电阻和飞线维修完成。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厉害,理论扎实

网友A:
有图纸,有料板,修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经验,几百大洋到手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学习经验了。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
回复一下帖子,测试一下

网友:
这捡到钱了啊,小问题

网友:
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有料板,修起来方便多了

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