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R X6Ti 通病烧芯片,更换芯片后系统充电和放电图示始终是不变的状态。求解!

楼主(2020-06-20):
如题:

单独电池,如3图。已经遇到好几个同样问题的了。1、是芯片问题?2、还是电路有其他问题没有找到?请教给位了!谢谢!

网友A:
芯片问题吧 这个芯片不好焊  这玩意不便宜 假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问题吧 这个芯片不好焊  这玩意不便宜 假的多

收到,感谢!

网友:
这个芯片五六十块钱  不便宜哦 不知道现在降价了没有

网友:
之前经常买芯片的跟我讲这个芯片直接改电路,不要买,买的基本都是坏的

网友:
芯片问题,绝对芯片问题,我前几天也是这样,买了两个,两个都这样。芯片编号15年的,还没焊上之前芯片的焊盘是不是有点发黑,且划痕多多?

网友:
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