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正常使用的am4主板,帮忙下

楼主(2020-06-20):
二极管档测一下32.768圆柱形晶振两个引脚对地值。谢谢谢谢啦,我手上一块测到无穷大

网友A:
换了在试啊,这都还求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在试啊,这都还求别人

我手里又没有am4的其他板子,之前也没见过这种新接口的,万一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不是瞎搞吗

网友B:
无穷大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穷大肯定不正常啊!

因为这新东西没见过,所有的圆柱形晶振能通用吗?
晚上回去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C:
连带主板电路,不定测得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带主板电路,不定测得准吧

还是只有靠自己才行,我又收了两张b350主板自己测,反正手上的5张970板子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D:
AM4板子32.768K是给CPU的,要插上CPU才有阻值,不插CPU那来阻值,肯定无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4板子32.768K是给CPU的,要插上CPU才有阻值,不插CPU那来阻值,肯定无穷的呀

小白以前没见过所以不懂的,我自己又收了几块,果然是要上cpu才行,而且b350以上的主板不上cpu跟本不能触发

网友:
又学习了。电子产品不断的更新,也要不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