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泰兴EFRP-300电源求教

楼主(2020-06-20):
现象:脱机启动时风扇转一下停了,PFC365伏,三组辅助电源电压正常,PSON6.2伏。
5伏电容已更换。
恳请赐教

网友A:
365V应当是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5V应当是低了,,。。

不算低,我的一个正常的也是365伏,有点异常的就是启动电压有点高。

网友:
感觉像是保护电路起作用的。但是那个侧板特别复杂,三层,跑电路跑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算低,我的一个正常的也是365伏,有点异常的就是启动电压有点高。

如果有相同的,可以对照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相同的,可以对照着修

不是搞修理的,水平有限

网友C:
转一下就停,可能是电源保护了,看看电容有没鼓包或爆浆

网友D:
输出电压测量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测量多少v

转一下停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一下就停,可能是电源保护了,看看电容有没鼓包或爆浆

没,辅助电源电容全换了

网友E:
取样和反馈点的电路检查一下 一般是反馈问题  还有几种情况不带负载的时候  电源会不起 这样的电源遇到过  哪怕你负载时一个指示灯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样和反馈点的电路检查一下 一般是反馈问题  还有几种情况不带负载的时候  电源会不起 这样的电源遇到过  哪怕你负载时一个指示灯也可以的

三层小板,电路跑不动

网友:
求大神指点

网友F:
感觉像是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问题,看下光耦和431附近前后电路

网友:
查稳压和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是辅助电源的稳压电路问题,看下光耦和431附近前后电路

辅助电源加电即启动,电压值正常,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20-09-14):
查找芯片资料。去除保护,然后看看故障现象。哪组电压不正常或者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