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无CPU供电

楼主(2020-06-20):
联想IH110MS无CPU供电,有开 启电压,CPU无温度,有人修过这种板吗?

网友:
没有电压,当然没有温度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十快怎么的主板  一样的故障  有没有修好的呀

网友A:
台式机不修 这主板很便宜的 都直接换

网友B:
h110才几十块钱,我都卖不出去:liuh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不修 这主板很便宜的 都直接换

联想的不便宜

网友:
时序问题,,,,

网友:
是的,联想板子还是贵些,二手110芯片板子不值钱

网友C:
已修复Q142不导通,经查Q141坏,改换Q141,CPU供电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修复

什么问题呀

网友(2020-07-29):
引用 网友B:
h110才几十块钱,我都卖不出去:liuhan:

几十?价格可以来几片

网友(2020-10-19):
引用 网友C:
已修复Q142不导通,经查Q141坏,改换Q141,CPU供电就有了

手里没有配件 Q141  用什么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