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芯片的脚位是怎样数的

楼主(2020-06-20):
(图片)

网友:
这个得看芯片的pdf

网友A:
正面没有一个圆点的标志吗

网友:
看芯片的pdf

网友:
我主要想晓得中间的算哪个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面没有一个圆点的标志吗

我是想查某个脚位,但不晓得怎么数。因为芯片中间有两个脚不晓得是啥子脚,还有这机器悬空脚太多了,不知道是怎么算的,有的在芯片上是三个脚连一起的,在图纸上却只算一个脚

网友:
上次有个复合mos管,取下来后才研究出来怎么数,要跳着数,不时按逆时针转圈。现在的新芯片真的差别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查某个脚位,但不晓得怎么数。因为芯片中间有两个脚不晓得是啥子脚,还有这机器悬空脚太多了,不知 ...

联在一起的脚,不知道算一个脚,,,应当算多脚,,,再就是应当逆时针数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在一起的脚,不知道算一个脚,,,应当算多脚,,,再就是应当逆时针数脚位吧

这个芯片有的好几个脚连一起算一个脚,有的好几个脚连一起就算的几个脚

网友:
这种最好是看PDF

网友C:
这是mos管都一起的    对着图纸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mos管都一起的    对着图纸好数

这个芯片可不是普通的复合管

网友B:
这是芯片的图纸。最后我是对比周边原件和取下来看他的脚位分布才看出点名堂来。但始终没懂中间那两个脚位怎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芯片的图纸。最后我是对比周边原件和取下来看他的脚位分布才看出点名堂来。但始终没懂中间那两个脚位怎 ...

这个VIN在图纸上只有两个脚,但在芯片上占了好多个脚的位置。而SW在图纸上占了多少脚,在芯片上就占多少脚。而且26脚就是芯片四围的最后一脚,估计接地全部做到了芯片中间,而悬空直接没引脚

网友:
你这图纸不对头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我修了下还没发现不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来的。我修了下还没发现不对的地方

网友:
我刚遇到个sic534的

网友D:
芯片越来越集成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越来越集成化了

说实话我都有点看不懂这芯片定义

网友:
只能找有点位图的机器分析分析了。。。。。

网友:
好像是你这个图片的数据,但我是在鑫制造上收的这个板号,板号也没输错啊。当时只查了这个芯片,后来发现还有很多地方都坏了,进水太严重就放弃了

网友:
这种比较新的确实不好数,我对比图纸看对地的数

网友:
正面小圆点,逆时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