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

楼主(2020-06-20):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是哪个颗粒问题

网友:
技嘉980TI的显卡

网友:
E0位报错,显卡拍个照看看

网友:
一片一片换,累死人

网友:
感觉像上面右边第一片

网友A:
最上面一排,从左往右数第三个

网友:
换了之后数字变小一点。难道GPU坏了

网友:
嗯 不是倒数第四个吗?

网友B:
确定是7楼所说的。换了错误少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7楼所说的。换了错误少了一点

不是这样玩的,定位到显存读写错误以后,拆对应的显存下来,用万用表对照显存信号定义逐一打pcb显存焊盘对地阻值,同组的信号对地阻值基本都是一样的,玩多了都记得滚瓜烂熟不用看PDF。
1、阻值不正常,有开路或者短路的,查线路,动核心,直到量到阻值OK再装回显存。
2、阻值正常的,换新显存
3、阻值正常,换新显存还是不行,核心嗝屁

网友:
不要下载解压后,没有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7楼所说的。换了错误少了一点

兄弟  我核心跟3快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7楼所说的。换了错误少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一排,从左往右数第三个

图上的上面,是卡顺时针数第三个吧

网友:
测试软件分享一下吧

网友:
有会屏蔽E通道吗?降1G也能用啊,。可惜不会。。。。。这软件群里有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375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