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ct7nk型号cnh5s04维修图纸it5570e-128-cxa

楼主(2020-06-20):
好久没修新的的机子了,此机子ec只带程序,所以直接购买全新就可以,不用怀疑,本人亲测,此机ec烧坏,换上ec.上电到0.056,一直怀疑ec问题,经过仔细测量,发现问题q65的引起短路。更换修复

网友A:
此机子ec只带程序,所以直接购买全新就可以
带还是不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子ec只带程序,所以直接购买全新就可以
带还是不带啊

有此疑问,想想应该是不带吧。

网友:
ec带程序啊

网友:
带出厂程序吧,就是芯片默认程序

网友(2020-08-11):
买空白的,通电后主BIOS会调取128K的内容写入EC FLASH里边的,基本上除了THINKPAD系列有些必须要写外ENE系列,ITE基本都是自动写入的,网上说的带程序只是商家的晃子

网友:
楼主应该有一个字错了 不带的 可以买新的换上吧

网友B(2020-09-21):
我故障跟你一样EC短路 TPS51275发烫 亲 你EC哪里买的,介绍个 我买不到全新的 只有剪版的 换上不触发  可能还是EC问题。
09-23  小猪本本芯片买到全新的EC了换上可以开机 右侧USB接口不能用,也是Q65损坏(DD_ON短路)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B:
我故障跟你一样EC短路 TPS51275发烫 亲 你EC哪里买的,介绍个 我买不到全新的 只有剪版的 换上不触发  可能 ...

看来这机器容易坏这里。

网友:
说好的图纸呢   版号多少 自己下载也行啊

网友(2023-05-26):
这个 Q65     在哪里啊

网友:
  M DP  那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