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LED升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20):
最近接到一台暗屏一体机,检查一遍无果,准备换背光升压,在配件来之前想研究一下。

测量后发现(如图)主板输出有19v,en有3.3v,正常。升压板输入有19V,输出也有19v,但LCD_BKOFF#只有2.0v。后发现连接主板和升压板断线,补线后,又被拉低,说明后级有短路。但查不出!!!

全网搜索,无果,请问哪个高手有丝印是AFH2QA芯片的文档或图纸,没图纸真的无法下手!!!

网友A:
去掉升压板,LCD_BKOFF#应当是高才对,,,

网友:
改个通用升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升压板,LCD_BKOFF#应当是高才对,,,

去掉升压板bkoff是为高,插上升压板就为低

网友B:
PC13 PC14 PC16 PC24  这四个电容看下。这板是水洗过嘛?还是你手机拍照问题?看那个PC13那么怪呢。
双面板 就几个件,跑一下线路也能出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13 PC14 PC16 PC24  这四个电容看下。这板是水洗过嘛?还是你手机拍照问题?看那个PC13那么怪呢。
双面板 就几个件,跑一下线路也能出图了、

应该没水洗下 我也发现这个电容有裂开的嫌疑,但二极值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去掉升压板,LCD_BKOFF#应当是高才对,,,

那就是升压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升压板了,,,

过两天升压板到了  换上后再接谜底

网友C:
16脚芯片,你对比TL494的应用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脚芯片,你对比TL494的应用电路看看

这是个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脚芯片,你对比TL494的应用电路看看

不可能是494,你看这板子,15脚很像是供电,,而494的15脚不是供电脚

网友D:
升压板,灯管,直接那个坏了换那个,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升压板,灯管,直接那个坏了换那个,稳定

嗯,升压板正在快递,如果还不行真得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升压板正在快递,如果还不行真得换灯管了

升压板换了有惊喜

网友:
618期间,历经5天的等待,升压板换上就好,谢谢各位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