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 CPU主板 有没有AM4 CPU假负载

楼主(2020-06-20):
请教一下,AM4 CPU主板 有没有AM4 CPU假负载?

网友:
现在还研究这些干啥 直接换主板

网友:
直接大头针行不行呢。。昨天晚上我的一个锐龙估计烧掉了,一张ab350,测了各供电没短,然后直接上u触发后去测上管,发现一个上管g极12v.当时吓哭我了

网友:
估计没有哦,AM4 CPU内部集成南桥复杂了很多,有的话应该也比较贵

网友A:
淘宝10块一个的AM4负载,在B450 AM4主板上没有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10块一个的AM4负载,在B450 AM4主板上没有作用。

我在淘宝没有搜到AM4的CPU假负载啊?你搞的那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没有搜到AM4的CPU假负载啊?你搞的那家的

淘宝里搜索: am4假负载
就有两家是一样的,我用技嘉主板 B450M-DS3H 插上这个AM4假负载上电,按开机键后,没有一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