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主板换CPU成功率高不?

楼主(2020-06-20):
CPU 6代i5的

网友A:
这种低压U换多了。和换个桥一样。。没啥区别

网友:
非常的高,关键看你的技术怎么样了

网友:
没有黑胶 成功率都高!

网友:
主要是看你的技术 再一个买的芯片别被坑就行。

网友:
有没有黑胶都是一样的,只要pcb不变形,基本都是成功的

网友:
拆机U可以上试一试

网友:
我觉得修这个不是看技术的吧!主要看你能买到新的或好的芯片不?大家都在哪买的?

网友:
难度不大 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压U换多了。和换个桥一样。。没啥区别

这种6代的U看着比45代的薄,会不会比较容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过关就高 多练练不要怕

那么长,兄弟,你有点危险哦

网友:
这板子好换的很  没什么难度

网友:
板子好换的很  没什么难度

网友:
百分之10看机器,百分之70看技术,还有20是运气

网友:
换这个还要看个人的技术

网友:
成功率高不高,看你焊接基本功高不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6代的U看着比45代的薄,会不会比较容易死?

换成有铅锡球,基本不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有铅锡球,基本不会死

问题是如果从料板上拆u,用的是无铅的曲线,会不会容易死

网友:
看你的上家质量和自身技术了!

网友:
关键是CPU芯片的问题(不好买,买到的是拆机件)。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大哥们你们植CPU 是用锡泥还是用锡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