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 S1 2.2无CPU供电疑难维修

楼主(2020-06-20):
主板型号:GA H61M S1 2.2

故障现象:能触发,风扇正常转,无CPU供电。

维修:机器采用的是熟悉的ISL95836电源管理。供电都正常,直接就查控制条件,ISL95836第9脚VR_ON 电源芯片开启,测量是0V,这个电压是由CPU VTT经过VCCSA控制提供的,正常是1.2V,只要查出什么原因不出VTT_PWRGD电压,就可以解决。

VCCSA 0.9V正常,

现在电关键的就是下面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就是VCCSA控制Q19导通,使Q18截止,就有VTT_PWRGD了,但是Q18G极始终都是2.5V,这个电压不正常高太多。就几个元件,

首先是R71 8.2K测量是好的,也代换过,还改了6.8K,Q19和C42也是用代换法.都是不行。想想只有0.9V,就直接用镊子短接试下,这个 好用Q18的G极0V,正常了,后来没有短接加了一个1K的电阻。不知道是不是板层漏电,没有时间把这几个元件搬出来测试。改了测试能用,客户拿走了,不知道能用多久。

装同测试正常。

网友A:
直接拆掉Q18就行了。

网友:
官网有
自己可以下

网友B:
0.9还不导通,就换管q1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9还不导通,就换管q19

直通跳过8.2K可以导通

网友D:
可以直接拆掉,让他强制高电平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通跳过8.2K可以导通

电容漏电了吧

网友:
电容正常的。拆了也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拆掉,让他强制高电平也可以。

没有拆过,拆了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没事,直不过是去了时序控制,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q18拆了就完了

网友:
同问 哪里疑难了

网友:
R97正常吗?

网友E:
直接拆了q18就行了

网友:
对小白可能就疑难,你这种级别,家常便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拆了q18就行了

恩,下次坏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Q18就行了。

严重讲,是不能折的,设计有考量。

网友F:
电容漏电了或是焊盘与板层间漏电。你用风枪从主板反面的位置来回转圈吹(温度适当,风速可大点),试一试!我吹过(机箱放在水泥地上的,主板漏电)。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容漏电了或是焊盘与板层间漏电。你用风枪从主板反面的位置来回转圈吹(温度适当,风速可大点),试一试! ...

客户急着拿走,要不我就分离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有可能是板层漏电了。

应该是这个电路又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急着拿走,要不我就分离出来试试

估计有可能还会找你的,现在季节温度高,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