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 TYPE-C 接口

楼主(2020-06-20):
关于笔记本 TYPE-C 接口  现在的都是TYPE-C 请问买什么样的转接头才能看到电流?谢谢

网友:
自己改装即可。拿个现成的适配器,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压表,串联个电流表就行了。

具体案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221760-1-1.html

网友:
自己改也可以,或者看我的  自己做的pcb也可以
改装接线图

网友:
这种外观的烧过两台苹果,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