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1060显卡维修

楼主(2020-06-20):
  维修一张1060显卡,故障现象装驱动后灰屏,诊断程序测试无法完成,黑屏
  检测发现缺一相供电,此卡为四相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为up9511q,MOS驱动IC为up1951p,1脚9脚是pwm输入脚,测量有pwm波形,测量MOS管g极无波形,判断为驱动IC损坏。
  接下来翻箱倒柜找料板,终于在一张660显卡上找到up1951p,拆下换到1060显卡上,更换后测量MOS管波形已经正常。
上机测试,诊断程序测试通过,鲁大师跑分正常,压力测试正常。
  修复完成

网友:
感谢分享,显卡还真修的不多

网友:
供电缺相也会导致装驱动灰屏,学习了

网友:
遇见过缺项供电点不亮的,主板CPU供电少一项貌似没有问题

网友:
好久没有听到 耕升显卡了

网友(2020-10-27):
小白白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