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手机是2g+32g的配置能不能把内存加到4g加32g

楼主(2020-06-20):
请教高手2g + 32g的手机能不能把内存加到  4g+32g? 是不是可以把内存芯片换大?

网友:
这样做有有意义吗

网友:
理论上可以 但是维修成本还不如更换主板

网友:
但是有些cpu不支持偶

网友A:
你可以搬版、把4+64换成6+128前提是有这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搬版、把4+64换成6+128前提是有这个版本

网友:
有些是可以的。

网友:
有这能耐你可以去华为研发了,,,,,还修什么手机?

网友:
可以啊,你看看手机lpddr脚位是不是一致

网友:
可以就是麻烦,而且成本有点高,有的机型不怎么高,但是老机型升级没有意义。

网友:
去参考小米魔改 但意义不大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还是离现在的主流配置太远了,没什么意义。

网友:
这想法真不错,但是为什么不换个更大的,CPU也换成990的

网友:
浪费时间啊能得到多大利益呢

网友(2020-07-24):
买个高配主板,或者碎屏机,换好之后再把老的卖掉。可能比单独换芯片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