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6U板号X456UQK有待机电流 不触发

楼主(2020-06-20):
贴纸型号 X456URK.如果你遇到这个故障,并且保护隔离已经通过了的话就不用再修了。因为是三合一的CPU 上面的桥芯片的3.3v供电击穿短路。我的是插电不触发,12MA的待机电流。看似正常,测量电源开关有3.3V跳变。BIOS芯片8脚没有电压,说明待机电压没出。再测试待机芯片RT8249C的3V和5V线性的压都OK,最后测量+3.3V PWM电压没有并且测量是短路,烧鸡CPU发热。此贴意在引导你快速完成检测,合盖收工。

网友:
楼主可以   学习一下

网友:
现在三合一的cpu确实坏的挺多的,维修成本大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不出3  5  v,

网友(2021-04-30):
短路就不要用修了 基本CPU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