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13 更换芯片后指示灯闪烁,不开机

楼主(2020-06-20):
最近才有时间折腾我这台xps,摸的发现图上这个芯片发烫,淘宝买了个芯片,换上。
现在又出现新的故障。

插电有待机电流,没有充电电流。
开机显示先是一黄一白交替闪烁,键盘背光亮。

然后是两黄一白闪,电流能上到1a左右,然后0.4几几秒钟,最后CPU风扇转一下掉电到0.01的待机电流。

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TYPEC芯片吗?是的话要拆机的,有程序的

网友:
是typec芯片,我换了一个上去了,现在按电池检测键,能显示电亮。这个程序要怎么搞呢?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typec芯片里面有程序,可以喊卖家刷好

网友B:
这个typec芯片里面有程序

网友:
负载有短路,建议找个图纸节约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ypec芯片里面有程序,可以喊卖家刷好

淘宝问了几家,都不清楚或没有,还能帮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typec芯片里面有程序

还能帮给个链接

网友:
等几分钟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