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R 遮蔽內建記憶體

楼主(2020-06-20):
請問有沒有遮蔽X556UR的BIOS或是更改的方式

參考論壇兩個教學X556UV 移動電阻的方式都無法遮蔽

网友A:
用修改BIOS的方法试试看,修改软件论坛有的

网友B:
x556ur贴纸,遇到一模一样现象  六代的u   淘宝改BIOS屏蔽也没用 电流跳变几次就是不显

网友:
台湾来的?

网友:
论坛里有大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修改BIOS的方法试试看,修改软件论坛有的

請教 推薦的軟體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x556ur贴纸,遇到一模一样现象  六代的u   淘宝改BIOS屏蔽也没用 电流跳变几次就是不显

後來也是用買的BIOS 他有分DDR3 DDR4 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