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Mos管代换

楼主(2020-06-20):
一个上管的d和g通路了,这个4377可不可以用k03b7代换?还有一个1r0的电阻取下来测得3.5k,,也找不到一样的,咋办
window

网友:
直连吧,你都没个料板么

网友:
找个报费主板,外观一样,CPU供电上管就行

网友:
CPU供电上管料板上找一个封装一样的,1欧姆的电阻很好找

网友:
1r0的电阻你丢坨锡即可,至于4377,你需要对比量(查资料)!

网友:
CPU供电上管料板上找一个封装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