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CPU代换问题

楼主(2020-06-20):
苹果A1466  820-00165-A  检测主板CPU坏了,型号是SR26C i5-5250u,能否用SR23Y i5-5200U代换,有修过的师傅麻烦告知下  谢谢!      2020-6-23补充: 已经换上5200U了 ,机器正常显示进系统了 ,锡珠用的是0.45的,前面用0.4的做了俩次都没有成功,建议以后修到可以试试。另外机器使用发现CPU很烫,还没有刷BIOS测试,开机显示有点慢,等拷机一段时间在评测,后续有什么问题在告诉大家。

网友A:
前几天我换了一个没问题,最好用原机BIOS修改一下ME,不过用4代的换了没有成功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换后就是要刷原厂程序,

网友:
我认为是没问题的,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换了一个没问题,最好用原机BIOS修改一下ME,不过用4代的换了没有成功

装苹果系统升级系统,用id那些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换了一个没问题,最好用原机BIOS修改一下ME,不过用4代的换了没有成功

我代换了一个上去,有3.3待机了 ,但是还不能触发 ,是否要刷BIOS 还是说没有焊好,CPU是从一台可以显示的笔记本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装苹果系统升级系统,用id那些是否有影响呢?

客户的系统直接进去了,没有装重装系统试过,机子没有设I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代换了一个上去,有3.3待机了 ,但是还不能触发 ,是否要刷BIOS 还是说没有焊好,CPU是从一台可以显示 ...

不刷BIOS会亮机慢不会不触发,你的应该是弄焊好或者碰掉其它东西了,是用的0.4或者0.45的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系统直接进去了,没有装重装系统试过,机子没有设ID

苹果CPU能否用普通机器的CPU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刷BIOS会亮机慢不会不触发,你的应该是弄焊好或者碰掉其它东西了,是用的0.4或者0.45的球吗?

0.4的  不好做啊   CPU会变形 没有做好。俩边翘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刷BIOS会亮机慢不会不触发,你的应该是弄焊好或者碰掉其它东西了,是用的0.4或者0.45的球吗?

你用的是04还是0.45的

网友:
要怎么样CPU 才不变形呢

网友:
拷多长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换了一个没问题,最好用原机BIOS修改一下ME,不过用4代的换了没有成功

什么叫有四代的换了没有成功啊帅哥?最后你是用的原型号的换的吗?还是代换的?

网友:
5代的U应该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有四代的换了没有成功啊帅哥?最后你是用的原型号的换的吗?还是代换的?

用5200U代换的

网友:
CPU微码应该都有的  直接干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苹果的系统会对CPU有要求不能乱换,今天实在没有同型号的CPU了就用4200U和5200U代换两台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换得我这么些年一直买原型号的白浪费了不少钱。

网友:
楼主 5250U换5200U  CPU会降频吗   我换5200U  CPU降频   锁死在0.8  刷过BIOS{原厂 开机快的   原机合成的}

网友(2020-09-04):
请问一下,用的是专用风嘴,还是普通风嘴??

网友:
这款机器感觉CPU真的很烫

网友:
可以的,我换过了

网友:
可以换,但是进苹果系统打开网页或者放视频会花屏,如果用windows就完全正常

网友:
PU微码应该都有的  直接干

网友:
不是只能用苹果的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