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2830-K/K30AM/DP-MB 启动问题

楼主(2020-06-20):
启动显示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a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BIOS有显示硬盘信息,用USB2.0可以进PE但是看不到SSD固态硬盘,机械硬盘没问题 重装了系统到机械里面,但是启动就一直显示这样

网友A:
主板BISS设置你看看

网友:
估计此主板不支持SSD,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BISS设置你看看

:shuijiao:就是这样

网友B:
BIOS设置问题,更改启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设置问题,更改启动模式

启动模式?

网友C:
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查询一下你安装的系统,需要调BIOS里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BIOS设置的问题,查询一下你安装的系统,需要调BIOS里面的设置

具体咋操作  这个板不熟悉 第一次碰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