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复述蓝天6-71-p65p0-d02a改集显骗温测

楼主(2020-06-21):
针对蓝天6-71-p65p0-d02a骗温测论坛里已经有兄弟发过了,但照片实在是不清晰。来几张清晰过程照片。

 会员191846100鑫豆2025-10-29 09:44
 会员875018100鑫豆2025-6-19 09:38
 会员727514100鑫豆2025-6-14 18:46
 会员795996100鑫豆2025-6-7 16:00
 会员106879100鑫豆2025-6-3 11:43

网友:
有电路图标记,直接明了

网友A:
一直不太明天为什么要这么改  烧显存供电  最多打不上驱动  又不是不认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太明天为什么要这么改  烧显存供电  最多打不上驱动  又不是不认显卡

兄弟机器修的少吧,蓝天的板子,显卡有问题就回报警掉电的

网友C:
还有更粗暴的办法!这些大佬们都玩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粗暴的办法!这些大佬们都玩腻了

实际上只要是针对EC BIOS 参与的EC I2C模块事就简单了,开始时一直围绕着蓝天N85系列的方式在转,实际上P65系列和N85系列检测方式是不一样的。
平头哥针对这个EC BIOS 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只要是针对EC BIOS 参与的EC I2C模块事就简单了,开始时一直围绕着蓝天N85系列的方式在转,实际上P ...

我逆向过EC的固件的  懒 看不下去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加分

网友:
高手,不过我学不会

网友:
楼主我看你飞了4跟线,G781芯片四根线是1,5,7,8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机器修的少吧,蓝天的板子,显卡有问题就回报警掉电的

意思是显卡出问题了,但客户不换显卡,改集显就需要这样改温控?

网友E:
温控芯片有几个电容,把电容拆了就可以了,没必要飞线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控芯片有几个电容,把电容拆了就可以了,没必要飞线这么麻烦

老板可否细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粗暴的办法!这些大佬们都玩腻了

“更粗暴”,把BIOS程序中的显卡ROM去掉?

网友:
可不可以不拆显卡芯片呢?

网友F:
没有认到显卡的型号也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认到显卡的型号也可以吗?

就是欺骗下。。。 你懂的

网友: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G:
楼主就是用温控发出信号欺骗ec是吗?我碰到几台都是显卡坏了,进系统掉电,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更简单的方法 砍EC 相关信号。。。你这发出来也不尊重下 那些 研究出来成功的人,权限 也不设置,以后这 ...

不要夹技自珍,论坛是开放的环境,只有合众人的力量才能推陈出新,使维修技艺再有新的生机

网友:
温控芯片是什么型号,我也买来改

网友(2021-06-02):
显卡需要拆掉吗,我没拆。开机不显示呢。偶尔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就是用温控发出信号欺骗ec是吗?我碰到几台都是显卡坏了,进系统掉电,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前几天刚遇到一个机子显示坏后,改集显开机后显示几少钟后风扇狂转 进入桌面15秒钟左右断电,一时间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客户当天不愿留下机子。早看到这个帖子子也许会提前解决问题

网友(2023-08-04):
我这台安上面方法改了也还是2分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