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提示碳粉不足,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20-06-21):
各位大神:
新买的hp打印机,型号是hp laser MFP 136nw .打印了500页。提示碳粉不足,但可以打印,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打印机

网友:
其实就是碳粉不足,原厂带的碳粉都少。

网友:
新机器里的的硒鼓就是个试用装,换硒鼓以后就可以打印多些,计数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