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一个命令查看当前连接WIFI密码

楼主(2020-06-21):
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无线的信号名称" key=clear

网友:
这是啥意思 看不明白啊

网友:
C:\Users\hp>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无线自动配置服务(wlansvc)没有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sers\hp>netsh wlan show profiles
无线自动配置服务(wlansvc)没有运行。

服务没开呀,你电脑没无线网卡的吧

网友:
这个是用到了netsh 命令,同样的 netsh 命令还有 netsh winsock reset 命令 netsh命令还是挺强大的

网友:
WIFI连接后 图标右键网络和共享中心,属性里面有个网络信息   点显示密码就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