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A1932安装WIN10 (申请精华可否)

楼主(2020-06-21):
  客户拿来一台Mac book Air 型号为A1932的机子,问题是操作系统里面所有打印任务自动闪退,谈话价格开始安装系统,开始安装就不顺利,options不能从U盘引导,那就直接从现在的win系统重新安装,一切顺利,装完以后自动更新安装驱动,基本顺利,然后用qdzc下载Boot Camp软件,安装一切正常,就是键盘及声音不能使用,电话咨询400,告知此新款机子必须要在mac系统正常的情况下先把对应的驱动程序下载好,身边若没有其他新款的mac book这样是没法安装的,网上下载对应版本的安装包提示此转换助理不能在本机上运行,qdzc的可以,好吧,准备联网安装Mac系统,一直连不上,还是自己想办法吧,溜达一圈,想起来了,何不用网站手动下载的驱动文件来替换软件自动下载的文件试一下,事实证明是可行的,而且很完美,替换的时候保留引导程序及配置文件,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qdzc是什么

网友:
qdzc是什么

网友:
这个太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qdzc是什么

驱动总裁

网友:
用苹果装win,用win装苹果。

网友:
为啥option不能从u盘启动?你改安全设置就好了呀。

网友:
新款苹果 系统一定不能格式化   有苹果系统在装WIN系统没问题  如果苹果系统没有了   时间上要花很多   不知道楼主收多少钱

网友:
驱动总裁 啥时候这么强悍了

网友B:
只需要一个系统镜像就行

网友:
属实没啥技术含量,点个赞就好

网友:
不能在苹果系统里装windows吗

网友:
居然是你呀,你以前是泰兴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一个系统镜像就行

系统镜像怕是不得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镜像怕是不得行哦

新款自带转换助理 直接从其他电脑共享一个iso就可以 苹果系统自动分出一个8G空间驱动自动下载   win安装好以后bootcamp和iso就在这个8G空间  驱动装好8G空间自动归还  多分区你就在苹果下任意分一个HFS的  回到win格式化 真的是超级简单

网友:
装系统申请精华太难了  你修一台机器 把流程写下来就可以

网友:
这机器改真挺费劲的

网友:
特别简单的事情 别你搞的这样费劲 搞毛线啊
第一安装苹果 进恢复模式 安全里面 打开USB启动 直接U盘安装 联网安装也可以 不过有时候有时候 联网识别的系统太低
第二 进了苹果系统拷进 win10镜像1803以上版本
用Boot Camp助理 联网分区 自动下载 对应Boot Camp版本 超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