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看看开机炸了一个。

楼主(2020-06-21):
开机就喷出火花,是哪里短路了,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个维修店铺 300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自己弄会扩大故障的  到时候得不偿失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我这里可以修哦主板问题

网友:
看颜色是高端板,修好又可以开席了

网友A:
第一张图,从上到下并排3个电容,中间那个裂了吧,干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从上到下并排3个电容,中间那个裂了吧,干掉他

我判断他木有工具

网友:
这个就有点麻烦啊,烧的这么厉害,看看还没有电压。

网友B:
今天接到女客户送修一块华硕H61-Plus,经客户描述,疫情期间电脑长时间没有用过,最近开机发现无法通电(看来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用手机)。我想,这种长时间不用,偶尔用一下无法开机的故障应该是主板电池问题吧?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于是缓缓抬头看一眼顾客,辨识一下客户的经济实力,以便如何维修定价。

遇说还修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谁都可以高,维修真没门槛了

网友:
先把爆了的那个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接到女客户送修一块华硕H61-Plus,经客户描述,疫情期间电脑长时间没有用过,最近开机发现无法通电(看来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用手机)。我想,这种长时间不用,偶尔用一下无法开机的故障应该是主板电池问题吧?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于是缓缓抬头看一眼顾客,辨识一下客户的经济实力,以便如何维修定价。

恶意灌水,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接到女客户送修一块华硕H61-Plus,经客户描述,疫情期间电脑长时间没有用过,最近开机发现无法通电(看来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用手机)。我想,这种长时间不用,偶尔用一下无法开机的故障应该是主板电池问题吧?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于是缓缓抬头看一眼顾客,辨识一下客户的经济实力,以便如何维修定价。

你这回复!一则帖子一样!

网友:
我也是个小小白

网友:
就是电容质量不好,耐压不达标,用的最低要求的料,

网友:
很明显 这个电容坏了,干掉它就好了。
只是现在省钱的人真会省事。

网友:
3兄弟,老2体弱,没有抗住。

网友:
考量元件自身的质量问题啊!

网友:
主板CPU估计是挂了,大短路了。电源控制芯片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