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7拆了小电源就变成这电流了

楼主(2020-06-21):
啥情况,求大神指点

网友:
600+ 哪短路了吧

网友:
有地方短路!!仔细测量下对地阻值!

网友:
没开机这电流吗

网友:
那么大电流,肯定发热很厉害,直接找发热源就行

网友:
是不是Cpu吹爆锡了

网友:
硬盘边上短了

网友:
先找发热部分,找不到显微镜观察

网友:
是不是小电源旁边的锡连了

网友:
没测到短路的地方,就大电源跟cpu发烫,我朋友帮我打磨掉上盖,还是一样,cpu挂了。。

网友(2020-07-29):
串电把CP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