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310UV REV:2.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20-06-21):
有一个华硕板号:UX310UV REV:2.0主板不触发。第一次我刷BIOS后好了。客户用一下午。正常关机第二天又不开机。插充电器充电灯也不亮。拆开拔掉电池。在查适配器又能开机。我吧主板通病的EC旁边的1.0排阻也换了。用2天有不开机。充电芯片BQ24780S.这是什么问题呀?各位师傅忘赐教

网友:
我吧主板通病的EC旁边的103排阻也换了

网友:
问题补充。不开机时量的3V5V正常。开机键有3.3V.按开关开机键3.3有跳变

网友:
查电路吧,这个应该不大问题

网友:
通病了,这个小U容易坏,